東芝 A80 不開機]

楼主(2009-06-25):
請問一下
東芝A80開機除錯卡跑DA
電流約1.1A
請問是什麼問題呢?
南北橋+BIOS已更換
iOS

网友:
DA抓不到显卡,搞南北桥做什么

网友:
有沒有上顯卡都是DA耶

网友:
是不是显卡插槽虚焊了?

网友:
沒有虛焊耶

网友:
换内衬,不行就捍显卡

网友:
顯示卡有問題 先換掉吧

网友:
显卡是集成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