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尔特580U和3000

楼主(2009-06-25):
请咨询下两个机器主要区别在哪.
公司本来用的是280U,发现新的一些BIOS刷不了.如果用来刷笔记本BIOS,580U是不是已经够了.

网友:
建议你购买河洛ALL-100

ALL-100是采用全新理念设计的新一代万用型通用编程器
  采用高速的USB2.0接口,传输速度可达480Mb/s
  支持8-300Pins的各种IC
  包括:EPROM、EEPROM、SERIAL。PROM、FLASH、PLD/CPLD/FPGA、MPU/MCU等。
  支持的封装有DIP,SDIP,SOP,SSOP,TSOP,PLCC,QFP或BGA等。
  也可以满足新一代特殊IC(如新上市的 低电压类型)的编程要求。

  性能特点:
  ● 支持的IC种类广 :
  该编程器涵盖8 pins到300 pins的各种IC,包括EPROM,EEPROM,Serial PROM,FLASH,PLD/CPLD/FPGA,MPU/MCU等等,支持的封装有DIP,SDIP,SOP,SSOP,TSOP,PLCC,QFP,或BGA等等
  ● 高度的可扩充性:
  客户可根据需要抽换该编程器的模组,成为编程单颗的工程型或编程多颗的量产型编程器 。原来ALL-11系列的ADPATER & CONVETER仍可以在ALL-100上使用,使您的旧资产仍能持续创造新价值
  ● 操作容易:
  采用Windows 操作界面,操作人性化,从电脑载入好程序后,用户只需要在荧幕主菜单上选择(Blank check,Program,Auto)等功能,然后按主机的YES key或荧幕上的“RUN”键即可开始编程

  ● 稳定性佳:
  这款IC编程器运用河洛公司在业界享有盛名的ALL-11技术及经验精练而成,稳定性已达最佳化
  ● 性能卓越:
  每支管脚都是具备高弹性化的驱动线路,干扰低而编程速度快,并且具有过载保护,自我诊断等功能以确保ALL-100IC编程器的卓越性能
  ● 免费更新最新软件:
  通过河洛公司网站免费更新最新软件,您的ALL-100编程器可以满足最新的需求
  ● 全球性的服务网络:
  在全球35个国家拥有客户服务据点和经销商,不论在哪,您的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
  ● 适合工程单位及量产单位:
  全新设计的ALL-100IC编程器结构更完善、优秀,无论是少量多样的工程单位或者是编程量大的生产单位都适合使用本机

  规格信息:
  ●支持器件:
  * 脚数:从8 pins 到 300 pins
  * 器件种类:涵盖EPROM,EEPROM,Serial PROM,FLASH,PLD/CPLD/FPGA,MPU/MCU等等
  ●器件连接方式:
  * 基本:大部分DIP封装可直接使用Textool。DIP48连接器。
  * 其他:SOP、TSOP、PLCC、QFP、MLF、SDIP等封装须选取匹配的适配器ADPATER & CONVETER转换
  ●编程颗数:
  * 单颗:须配合单座专用编程模组
  * 八颗:须配合八座专用编程模组
  ●控制:
  处理器:内含大容量FPGA&CPLD高速16bits嵌入式处理器
  * 接口: 1xUSB接口
  * 最多连接台数: 一台PC机最多可连接达8台ALL-100
  * 资料传输速率: USB1。1 12Mb/S USB2。0 480Mb/S

3000U

       USB接口独立式多用途智能极速通用编程器

特点:

已通过CE认证。(为什么要选择经过CE认证的编程器?)
程速度无与伦比,逼近芯片理论极限。编程+校验一片32Mb FLASH存储器 (INTEL 28F320W18)为13.5秒,数倍于竞争对手。
基本配置48脚万能驱动电路。所选购的适配器都是通用的(插在DIP48锁紧座上),即支持同封装所有类型器件,48脚及以下DIP器件无需适配器直接支持。在主机上以PEP3000驱动扩展器替换标准DIP48驱动模块后万能驱动电路路数达到100,则直至100脚的器件均可使用通用适配器(有些器件也可选用专用适配器,直接插在DIP48插座上,则无需换装PEP3000)。通用适配器保证快速新器件支持。I/O电平由DAC控制,直接支持低达1.5V的低压器件。
更先进的波形驱动电路极大抑制工作噪声,配合IC厂家认证的算法,无论是低电压器件、二手器件还是低品质器件均能保证极高的编程良品率。编程结果可选择高低双电压校验,保证结果持久稳固。
支持新器件仅需升级软件(免费)。可测试SRAM、标准TTL/COMS电路,并能自动判断型号。
联机、脱机、终端三种运行模式适应研发、量产、嵌入等各种应用。联机模式下PC通过USB口控制编程器,调试方便适合研发;脱机模式下编程器依赖自身的CPU、LCD显示器、可移动存储器(标准CF卡)脱离PC独立运行,操作便捷,易于扩展,最适合工厂现场大批量生产;终端方式下,编程器使用CF卡上的算法和数据文件运行,但可接受用户通过USB口发送的命令,执行并返回结果。开放式命令系统使用户可以将编程器作为一个终端嵌入到自己的应用系统中去。
自动检测芯片错插和管脚接触不良,避免损坏器件。
完善的过流保护功能,避免损坏编程器。
丰富的软件功能简化操作,提高效率,避免出错,对用户关怀备至。工程(Project)将用户关于对象器件的各种操作、设置,包括器件型号设定、烧写文件的调入、配置位的设定、批处理命令等保存在工程文件中,每次运行时一步进入写片操作。器件型号选择和文件载入均有历史(History)记录,方便再次选择。批处理(Auto)命令允许用户将擦除、查空、编程、校验、加密等常用命令序列随心所欲地组织成一步完成的单一命令。量产模式下一旦芯片正确插入CPU即自动启动批处理命令,无须人工按键。自动序列号功能按用户要求自动生成并写入序列号。借助于开放的API用户可以在线动态修改数据BUFFER,使每片芯片内容均不同。器件型号选错,软件按照实际读出的ID提示相近的候选型号。自动识别文件格式, 自动提示文件地址溢出。
软件支持WINDOWS 98/ME/NT/2000/XP操作系统(中英文)。
集群量产解决方案代表时代潮流。所谓集群方案就是利用脱机功能,一人操作多台编程器并行工作,其效果如同传统的一拖八量产编程器,但更具优势:
无需专用的量产适配器和软件,支持更多器件且升级更有保证
组合灵活,按需配置,节省费用
单体故障不会瘫痪整个系统,生产链安全更有保证
各模组完全独立工作,不必象传统量产编程器一样等待全部芯片换装完毕才能启动工作,生产效率更高。高速度、高良品率、高器件支持率、高易用性,辅以集群方案上述优势,SUPERPRO/3000U成为量产最佳解决方案。

器件型号  编程(秒)  校验(秒)  P+V (s)  Type
28F320W18  9  4.5  13.5  32Mb FLASH
28F640W30  18  9  27  64Mb FLASH
AM29DL640E  38.3  10.6  48.9  64Mb FLASH
MB84VD21182DA  9.6  2.9  12.5  16Mb FLASH
MB84VD23280FA  38.3  10.6  48.9  64Mb FLASH
LRS1381  13.3  4.6  19.9  32Mb FLASH
M36W432TG  11.8  4.6  16.4  32Mb FLASH
MBM29DL323TE  17.5  5.5  23.3  32Mb FLASH
AT89C55WD  2.1  1  3.1  20KB MCU
P89C51RD2B  4.6  0.9  5.5  64KB MCU

网友:
老哥你推荐的这个要5000多呢

网友:
你不见论坛里有多少买了3000U后又转让的,原因何在?

又有几个转让河洛ALL-100的?

网友:
这个价格超出了我的预算,我只准备用来刷笔记本BIOS,不准备刷LCD的
这几天碰到明显BIOS问题的刷不了,比较郁闷.

网友(2021-11-19):
只刷bios 可以买个rt809h 便宜还能修显示器

网友:
我的已经咸鱼转手了,买RT809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