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只有开机显示128M有点彩色,进系统之后什么都没有了
受到警告 1#

楼主(2009-06-25):
一个5200显卡只有开机能显示彩色的信息,,然后就是黑屏,前面信息也不显示,完全黑屏,不知道显卡上面什么坏了

网友:
发贴前请仔细阅读本版块版规。
测试结果如何?显存?BIOS?电路?

网友:
根本进不了系统啊,,只有开机显示一下子,应该是硬件方面的问题,我想请教下 大概是哪里出问题?

网友:
你这个故障是有一个 显存有问题,随便拆掉一个显存开机就可以进入下一步了,然后在测试是哪个显存坏了

网友:
你的卡子 属于显存损坏
按照128m--64m  ---32m的  方式去维修

网友:
这种问题是花屏引起的跳不下,你可以试着短接任意两条数据线,直到能跳下为止,再用MATS检测一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