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V-E,939板,VIA K8T800Pro 心片组,无复位电压,跑FF,其它各电压正常!

楼主(2009-06-25):
ASUS A8V-E,939板,无复位电压,跑FF,其它各电压正常!上假负载测得数据如下:

核心:1。2V(正常1。6V)
时钟:1。2V正常
复位:0V(正常1。2-1。5V)
PG:1。5V正常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核心电压基本正常,复位电压没有,这是不正常的,当我用万用表量复位脚的阻值时,竟然是00,短路的,难道复位脚短路了吗?有谁知道复位脚的阻值一般是多少???

网友:
939单桥,大多数桥问题。

网友:
这块主板可不是单桥的,是双桥有北桥和南桥的。现在有两块主板一模一样的,也是这个故障,晕哦!!!!!!!!!!!11

网友:
把这两个管子干掉。是N MOS管。

网友:
这个板子显卡槽旁边有个华硕的芯片,它坏也会出现你说的这种现象

网友:
把这两个管子干掉。是N MOS管。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管子我拆出来测量,是好的,我又焊回去了。要是这两个管子坏会引起复位短路吗?好像这两个管子是管北桥供电的吧,和复位的关系不大吧!

网友:
这个板子显卡槽旁边有个华硕的芯片,它坏也会出现你说的这种现象
引用 网友B:

显卡槽旁有个蕊片是ASAT ASM8282G,是不是这个型号!用万用表测了测但是没有发现什么坏的,由于参数不懂,最好不要乱拆,以免扩大故障,所以没拆。

网友:
一般CPU的复位是 北桥发出,但有的主板中间会通过元器件,最好是插上假负载追一下CPU的复位是不是有北桥直接发过来的,如果是的话在检查北桥的北桥的供电,时钟,复位,如果北桥的工作条件满足的话,就是北桥坏了,   对了还要注意一点::: 有的主板上假负载没复位,只有上CPU才有,最好排除一下,以防做不必要的准备~

网友:
无复位还是全板无复位,要的是CPU没复位是要先检查北桥,NB如果供电时钟都有,北桥坏是很明显的,压压不行就做BGA,全板无复位在供电时钟正常情况下,去跑一下复位电路 SB或门电路那一部分的线路,应该能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
你测量那两个9T15没问题如果还是没有复位电压。支持LS说法把8282G干了。用8282M代替就可以。基本会好。

网友:
对地阻值0肯定不正常啊,相连线路有地方短路了,追追线看经过了什么芯片,不过CPU复位一般直接进北桥的吧,直接进北桥就是桥坏了。

网友:
无复位还是全板无复位,要的是CPU没复位是要先检查北桥,NB如果供电时钟都有,北桥坏是很明显的,压压不行就做BGA,全板无复位在供电时钟正常情况下,去跑一下复位电路 SB或门电路那一部分的线路,应该能帮你解决问题 ...
引用 网友C:

是CPU无复位,谢谢提醒,我看一下北桥到CPU复位脚要经过很多线路,很小很细很眼花,可是主板厂家提供图纸就好了!

网友:
对地阻值0肯定不正常啊,相连线路有地方短路了,追追线看经过了什么芯片,不过CPU复位一般直接进北桥的吧,直接进北桥就是桥坏了。
引用 网友D:

正在仔细看,电路板很小很细,很眼花哦,看得都流眼泪了。

网友:
你测量那两个9T15没问题如果还是没有复位电压。支持LS说法把8282G干了。用8282M代替就可以。基本会好。
引用 网友A:

谢谢指点,我试一试。

网友(2009-08-28):
已经修好了,已经修好了,我从淘宝上购了两块8282M焊上去,修好了其中的一块,但是另一块焊上去故障还是一样没修好,只能这样了,没办法了。

网友:
华硕有专门的开机芯片的。你板子上的ASUS芯片坏会造成这种现象的。

网友(2009-10-26):
另一块你上电用手摸下你的时钟芯片是不是发烫

网友(2010-03-03):
先换个8282,一般那个爱坏

网友:
已经修好了,已经修好了,我从淘宝上购了两块8282M焊上去,修好了其中的一块,但是另一块焊上去故障还是一样没修好,只能这样了,没办法了。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新买回来的有一块也是坏的?

网友:
老乡的来看看

网友:
8282故障率好高AMD的怪问题很多都是这东西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