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 翔升G73V不触发

楼主(2009-06-25):
紫5V短路 拆网卡后,不短了,开机针只有0.31V, PCI槽边上有个6.3V1000UF电容爆烫,咋整啊
不触发

网友:
先把爆掉的那个电容换了

网友:
换了一样的 没有分别 把电容摘下 测量板上电容接脚 正负极短路

网友:
开机针只有0.31V 这个肯定有问题 查下 什么参与触发的 还有 触发条件正常不?

网友:
带机,它是用5VSB换过来,要么用一颗电阻加过来。要么通过1117和一些三端稳压器变过来的,LZ只要你跑线路就会找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