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柳钉的风扇怎么浇油?

楼主(2009-06-25):
今天来一台IBMT42笔记本,风扇坏了。我拆开一看,风扇还带柳钉,不会拆那玩意呀! 问问高手都这么拆带? 谢谢!!!最好有图

网友:
坏了,直接换新的。还拆干什么啊

网友:
换风扇!必须得拆开。

网友:
用注射器啊,,,只要有缝隙 打一点进去就好了

网友:
什么注射器???

网友:
而且有的也没有缝隙。

网友:
直接用下电钻把铆钉钻掉,然后上螺丝!

网友:
把照片发上来,看下啊,没看见样子

网友:
从铆钉旁向上翘就开了 然后扇叶就可以取下来了  悠着点劲 回头再铆一下

网友:
好像见到用锉刀搞的网上应该有...............去搜一下!

网友:
用平口的螺丝刀慢慢撬开,上的时候用锤子敲敲就行了
我拆过的,不过要小心

网友:
恩  。这个办法好用,谢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