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FP557S 15液晶故障一例

楼主(2009-06-25):
明基15液晶,屏一闪一亮,开关失效(不能开也不能关)。根具经验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不知道各位怎么看?如果是驱动板的问题一般是驱动板哪儿出问题了?会是程序出问题了吗?
问题

网友:
共享维修
补充下,开始客户拿来时,我重插了下屏线,就对了,点了几个小时没出问题.没过几天客户又拿来说出问题了,现像一样的.客户说有时候拍两下就对了.

网友:
共享维修
多数是按键漏电,和高压板焊点松。

网友(2009-12-26):
拍几下就好了,说明哪里接触不好了,加焊一下

网友:
有虚汗的 不下焊

网友:
高压部分虚焊,加焊吧!

网友:
看来像是虚焊的样子啊

网友:
虚焊了吧。。应该是高压板虚焊了

网友:
遇过几次这种机型的同样问题,把电源板全部补焊一次,重点就是几个变压器和N多的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