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VTT 问题

楼主(2009-06-25):
一直不太明白这个信号,CPU VTT这个信号怎么查啊??它不正常都会有些什么现象??高手们都来说说吧,谢

网友:
老大们是太简单没人回还是没有知道???

网友:
呵呵 VTT电压是有个管子控制的 具体的你跑下线路 1.2V的电压

网友:
楼上的说得不清楚!!

网友:
CPU要工作先要有VTT电压 还有就是PWM EN信号 有这2个条件PWM才会发出VID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这两个信号都是电源管理芯片上的信号,即电源管理芯的必要工作条件???如果是这样那还要问一下这是什么型号的电源IC啊??还是所有的电源IC都适用??

网友:
CPU有两个电压,VTT,VCORE

网友:
有人能清楚的描述一下吗???版主们呢??求救了!!!

网友:
VTT电压很好找啊 在北桥靠近CPU座的一端 或者在CPU座下端靠近外籍设备接口的一边有个单独MOS管供电

网友:
775 754 939 AM2的板子才会有单独的MOS管供电,一般在北桥的左边或CPU座的下面,特征是S极会有很粗的供电线连到CPU座下面,很容易找。

网友:
哦是这样的啊,,我个人修845 865的比较多,,775以上的呵呵不怕大家伙笑话,修得很少,好多都在保,所以那没怎么特别去研究它

网友:
不知有没说正确请高手指出.VTT 是指给数据线上提供电压.就为VTT.CPU.VTT.就是给CPU提供数据传输的电压.一般由北桥提供.要等北桥OK才会提供.如果CPU.VTT没有.北桥那边没OK或出问题了.

网友:
你所说的CPU VTT 一般 478板 就是 VCCVID   775  脚VTT_FSB 都是1.2V
775的 在CPU和北桥中间的一个MOS   S极
478的 来路很多。一般在CPU座VID信号  那最边上一排  第4脚可以测到 1.2V
这个电压是给CPU内存VID电路提供电压。CPU  VID电路才能工作 发送VID信号给PWM

VTT正常后。经过 三极管转换信号。一路送给CPU  作为VTT_PWROK  ,CPU收到这个信号才发出VID组合
另一路送给PWM  当做EN信号。PWM收到这个EN,且收到VID  同时 其工作电压都正常 才能发出CPU电压~
更多的 内容关注我们的远程培训。谢谢 。。

网友:
楼上的各位有图吗??发张上来啊!!

网友:
哦,谢谢,,这的VTT电压也要直接或间接的给北桥供电???

网友:
哦,,是这个芯片,,它是不是也给北桥供电的啊??

网友:
775  是给北桥供电 。。478不给 北桥供电

网友:
那478的板这个电压的测试点在电源管理上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478U座的AF4脚上测到电压 就是超版所说的第一排第四个

网友:
20# 盱眙桂林  这个所谓的VTT是不是就是所谓的内核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