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43DF显示器问题

楼主(2009-06-25):
一三星743DF显示器不接显卡有无信号输入图像,接显卡就没有显示了,电源指示灯闪烁。
主机分辨率刷新率都改成最低还是 一样,重启也看不到图像。

网友:
我曾经接修过同样问题的显示器,那是由于机器给别人修过,把行,场同步接反了。你的机也可以从这方面分析一下吧!

网友:
你看一下连到板子上的信号线接口有没有松动,焊点有没有虚焊,我遇到一次是接线口有点松,你开机后摇一下信号信试下。

网友:
先检查一下信号线和同步输入电路.

网友(2009-10-15):
我修过这个故障的机子
是行场信号接口端的稳压二极管击穿   拆了不上也行  搞定

网友:
还有就是亮度和对比度调到0了

网友:
如果以上都不是,有可能是电源保护了,应是辅助电源供给电源IC电压4脚 过高了,主要检查Q602附近的电路有无元件坏,导致稳压二极管击穿导通.电源保护.试加电阻,并联一大阻值到地.或串一小阻于供电回路中,具体数值,要测过才能决定

三星SAMSUNG 743DF电路图.pdf

网友:
信号线内是否有断线,行和场对地所接的稳压二极管也容易击穿,指示灯闪烁是未检测到输入信号的标志

网友:
我修过两台,一台是信号输入线有断线(行或场线),一台是CPU(CPU的行或场脉冲输入端对VCC短路)

网友:
H\V型号有一个稳压二极管损坏会造成此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