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板真烂

楼主(2009-06-25):
精英848,661之类的板都是00不过,座子换过不行,桥一加焊就*脏话*变形,一上电,冒火花。   哎。 有啥修精英板的高手来指点指点

网友:
桥加焊,上电就冒火花。说明加焊失败了
至于换座,那就是手法问题了

ECS板子在电路上没有什么特别的设计,况且LZ说的问题都于焊接有关。没有人能指点你
只有熟能生巧!

网友:
楼上说的对   做BGA是做的多  熟能升巧的  多做几个

网友:
桥一加焊就板子就变形,座子换了好几个都没成功,都是RMB呀

网友:
加焊桥还是用BGA机比较好,土炮加焊的好基本上要练废不少板的

网友:
最好的建议是精英的还是不要修那些桥空焊啊、座子空焊的!在国内的还真是垃圾啊,我也有同感。

网友:
精英的紫板大多都有这个通病,换桥建议下面加一下预热台。那样的成功率要多些。

网友:
这个。。。跟主板没有关系,这是你的焊接水平有问题。

网友:
照你这么说,精英早死了。你还是苦练下基本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