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ups的疑问

楼主(2009-06-25):
接到一个山特的ups不工作了,不会修那个
,仔细一看电瓶爆炸了,换了个就能工作了,是不是电瓶没有电之后,ups就不能充电了

网友:
是的。大哈

网友:
山特的假的多,一般表现在电瓶质量差
电瓶有问题的话,有些UPS不能开机的

网友:
我要提醒你 装好电瓶后最好别在里头乱摸 小心被电了,我上次无意中碰到一个焊点就被电了 疼死了。

网友:
楼上的,一般是电不到的,如果你用手把电位差相差很大的两个点相触  那是会被电到的

网友(2010-01-09):
我有2个UPS客户拿来到现在都没修 不知道怎么修  通电一点反应都没  检查所有管子都是好的~~~~电瓶没电  是不是真的电瓶没电就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