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NP4U 主板无复位 不知道怎么修了

楼主(2009-06-25):
电源接口 3.3 V 对地短路

网友:
先把3.3V供电电感拆下来判断是前级短路还是后级

网友:
网卡
声卡
IO
时钟
南桥
北桥
按顺序拆到不短路为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彩虹C.NP4U 主板无复位 不知道怎么修了
呵呵昨天修好一块940的和你的是一样的问题,换掉IO就亮机了

网友:
NF4的桥虚焊是通病   无复位你压压桥试试啊

网友:
GG标题不对吧,3.3都对地了还能有复位,先修短路.

网友:
我这有个笔记本的方法,用稳压电源一步步加电压,看哪个IC发热就换哪个

网友:
3.3V短路东西多了去了。4楼说的就一大堆。你看跑跑复位电路看看是不是到南桥或   北桥或I/0 如果是到其中的一个的话就说明你那个坏了。哪果我所料不差的话你的板子百分八十是北桥坏了。

网友:
那是当然要修短路先了,再乱搞搞会加大故障范围的。

网友:
同意九楼的建议

网友(2009-08-16):
我今天刚弄到这么一个主板 空载3.3V  只有10几欧姆 北桥供电和CPU主供电都没有了 难道也是北桥死翘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板都给你拆完咯
呵呵,就差CPU座子了啊,哈哈

网友:
摸摸应该有发烫的地方啊

网友:
+3.3v对地短路,大部分都是桥的问题。这块板可能南桥短路,待机NQ温度应试不正常吧。

网友:
ATX3.3V对地短路,那你测下待命3.3V是否也短路,在拆掉网卡还短路一般都是南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