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维修,屏幕不亮 ,机器是好的

楼主(2009-06-25):
14.1的 屏幕,开始的 时候是好的,后来换了下 U2 那 个 八角芯片 屏幕就不亮了,请问谁帮我想想,可能是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整个屏幕我就动了那一个芯片,现在我把原来 的芯片换上去了还是不亮,查了保险丝是好的 。补充下 。我这个屏幕是 奇美 这个牌子的 。那位高手帮下忙。谢谢

网友:
补充下 。我这个屏幕是 奇美 这个牌子的 。那位高手帮下忙。谢谢

网友:
换的是是是一摸一样的芯片哦,还有是不是什么没焊好哟

网友:
屏的PCB上面件最好不要动     那个8角的芯片有可能是ROM芯片    再加焊试试

网友:
肯定 焊好的 了的 , 我试了2次了 都是一样的结果,我 想是不是 别的什么原因导致屏幕不亮的

网友:
这个不好说了,不过请教个问题,液晶屏是好的,你为什么拆IC呢?

网友:
是不是码片呀?楼主是如何判断屏是好的呀?自己点屏工具点的,还是从机器上刚拆下来?

网友:
是不是吹的时候把小件吹飞飞一个小电阻惑电容都不会亮了哦

网友:
我之前用这个屏幕试过了。是好的 。用在DELL机器上 。显示区4个屏幕 。我就知道是码片不对。我就换了码片。换了之后就不亮了 。现在换回原来的还是不亮。我现在超郁闷。

网友:
一定没换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