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过内存!

楼主(2009-06-25):
梅捷  SY -15VMP-PL  插不插内存多跑C1-26-EO 没有显示  南北桥是VIA的蕊片!

网友:
不插内存有报警吗  有的话换个内存试试  不同品牌的

网友:
不插内存能跑到26?

网友:
电压
时钟都正常
bios
是不是北桥虚焊啊 ?

网友:
不插内存能跑到26? 我还真没有见过,可能我们要向LZ学习一下了

网友:
不插内存 ,开机会有报警

网友:
不插内存有报警 可以跑啊,刷BIOS好了

网友:
有跑26的话说明内存过了,没有显示看是不是你显卡坏了

网友:
找个内存条替换一下~~

网友:
梅捷主板我碰到过一个是内存到北桥的那些电容有问题  我把那些电容全部加焊可以了

网友:
换条内存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