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dell 4100笔记本奇怪的故障求解!

楼主(2009-06-25):
小弟我今天在店中正闲来无事准备去吃饭,一黑人拿一dell 4100笔记本说有问题叫我修下。

   插电点亮自检一过到启动界面时没有启动界面,硬盘灯和光驱灯都不闪。疑为系统坏,遂报价50重装en版的系统。光盘启动先是用mhdd扫过硬盘没看到坏道比较健康,后进pq看到40g的硬盘只有一个fat32的主分区,要求格掉重分,对方也同意。格掉重分成3个区重启,把系统ghost到主分区。
   噩梦开始了。本来ghost完成后重启应该是安装的界面了,但是像刚拿来的一样自检一过没看到启动界面,屏幕是灰的但是确实是亮的,硬盘灯闪下就不亮了。疑为主分区没加引导信息,光盘进dos用fdisk/mbr后重启还是无用。没办法用xp的原盘装,看到boot from to cd....按下任意键后第一屏就卡住了,3秒左右硬盘和光驱灯都不闪。没办法把硬盘用转接口挂在我台式电脑上去看看,结果可以启动到安装界面并且安装什么的都正常。后又怀疑bios设置错误,但是第一启动项设置成的是hdd,而且没看到里面有恢复出厂设置的选择项。
   本来说是一个小时就能完成的,结果我搞了50分钟左右都没看到xp界面,看那老外也不耐烦了,就还给对方说搞不了去吃饭去了。不过这个原因确实有点摸不着头脑,为什么用光驱启动后的所有操作都正常,但是一用硬盘启动电脑就像死一般的,不只哪位兄弟能告知,也好下次碰到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我 前几天也碰到了 DELL 的 这个机器。真是妖怪的很,开始 是 屏幕白的 ,后来就直接不亮了,屏幕肯定是好的 ,怀疑是硬件的问题,拆下主板,还没动什么呢就发现又短路了,后来弄好短路后还是不亮,现在不带干电池开机灯能亮没事,带上干电池就又短路,不懂

网友:
硬盘应该没问题 内存拔下 重新插下看看 从操作看的确没什么问题

网友:
打下硬盘接口的对地阻值。没问题做南桥

网友:
内存拔下来擦过,不管根据我经验,内存如果有问题的话在ghost的时候应该就会出错。不过当时手头没sd的内存,不然换条试试看。4楼说的我感觉可能性也不大。不知道有没其他兄弟碰到过。

网友:
应该是主板问题吧!

网友:
升级BIOS试试,遇到这类似问题。

网友:
确实有点奇怪啊。。。不过没必要做南桥。。不值得。。

网友:
硬盘没问题就差不多是内存的问题了,楼主有没有用检测软件测下内存啊,前几天我自己用的这台机故障跟这个差不多,检测硬盘没问题,检测内存时发现了问题,用风枪加焊下就好了。

网友:
感觉7楼和9楼说的有点靠谱!下次照你们说的试试看。

网友:
个人感觉内存和硬盘接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