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CRT不显示,上电后里面有类似于高压呼吸的异响

楼主(2009-06-25):
大家好,我是维修CRT的新手,现有两个不同牌子的CRT,一个是AOC,一个是联想,发生的故障都差不多,开机的时候有电到开关,开机之后屏不亮,并伴有类似于高压呼吸的异声,联想的更是几个LED并闪,请问有哪位高人可以解答一下吗,不胜感激

网友:
问题已经确定是继电器在响,可不知是什么原因导致继电器会异响呢

网友:
如果有高压,就从高压保护电路入手,如果是消磁继电器的声音,就首先要看二次电源和行输出有没有短路

网友:
继电器没有异响,只是正常时听到的高压声盖过它

网友:
可正常的时候是没有什么大的响声的呀,声音就是继电器部位发出来的,量了高压部份是有供电的

网友:
这种情况坏行管,二次电源开关管,二次电源续流二极管的机率比较多,你查查电压正常不

网友:
行管已换过,故障依旧,谢谢指引,下一步就细查各线路电压,可联想那台和AOC有一样不同之处就是会几个指示灯一起闪,请问这有没有经验可依的

网友:
提供一下显示器型号,灯闪多数是有短路,看看哪一组的电阻最小

网友:
AOC 772S
LENOVO LXH-GJ14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