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收了3块显卡点不亮,花屏

楼主(2009-06-25):
今天收了3块显卡
1.七彩虹-天行6600GT CH版128M-DDR3
故障现象:点不亮,奇怪的是插到PCI-E插槽开机主板的-12V就没电压了(看诊断卡的-12V灯不亮)。
现在判断可能是显卡有短路,想不通哪里短路会造成没-12V电压,主板供给PCI-E显卡的电压只有+12V,+3.3V,这个代分析。

2.XFX讯景7300GT-PCI-E-128M
故障现象:显示屏有几个小花点,就像是液晶屏的小坏点一样。
用MATS测试结果是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345            0
FBA[63:32]           0        32432            0
FBC[31: 0]           0        10418            0
FBC[63:32]           0         175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0 A00 A01 A02 A02 A02 A03 A03 A05 A06 A07 A08 A08 A08 A09
   A09 A10 A10 A10 A11 A11 A13 A13 A16 A16 A17 A18 A19 A19 A19 A20
   A20 A20 A21 A21 A21 A21 A22 A22 A22 A22 A23 A23 A23 A23 A24 A24
   A24 A25 A25 A26 A26 A26 A27 A27 A29 A30 A30 A31 A31 A31 A32 A32
   A32 A32 A33 A33 A33 A33 A34 A34 A34 A34 A35 A35 A35 A35 A36 A36
   A36 A36 A37 A37 A37 A37 A38 A38 A38 A38 A39 A39 A39 A39 A40 A40
   A40 A40 A41 A41 A41 A41 A42 A42 A42 A42 A43 A43 A43 A43 A44 A44
   A44 A44 A45 A45 A45 A45 A46 A46 A46 A46 A47 A47 A47 A47 A48 A48
   A48 A48 A49 A49 A49 A49 A50 A50 A50 A50 A51 A51 A51 A51 A52 A52
   A52 A52 A53 A53 A53 A53 A54 A54 A54 A54 A55 A55 A55 A55 A56 A56
   A56 A56 A57 A57 A57 A57 A58 A58 A58 A58 A59 A59 A59 A59 A60 A60
   A60 A60 A61 A61 A61 A61 A62 A62 A62 A62 A63 A63 A63 A63 C00 C00
   C00 C00 C01 C01 C01 C01 C02 C02 C02 C02 C03 C03 C03 C03 C04 C04
   C04 C04 C05 C05 C05 C05 C06 C06 C06 C06 C07 C07 C07 C07 C08 C08
   C08 C08 C09 C09 C09 C09 C10 C10 C10 C10 C11 C11 C11 C11 C12 C12
   C12 C12 C13 C13 C13 C13 C14 C14 C14 C14 C15 C15 C15 C15 C16 C16
   C16 C16 C17 C17 C17 C17 C18 C18 C18 C18 C19 C19 C19 C19 C20 C20
   C20 C20 C21 C21 C21 C21 C22 C22 C22 C22 C23 C23 C23 C23 C24 C24
   C24 C24 C25 C25 C25 C25 C26 C26 C26 C26 C27 C27 C27 C27 C28 C28
   C28 C28 C29 C29 C29 C29 C30 C30 C30 C30 C31 C31 C31 C31 C32 C33
   C33 C33 C34 C34 C34 C35 C36 C36 C36 C36 C37 C37 C37 C37 C38 C38
   C38 C38 C39 C39 C39 C40 C40 C40 C40 C41 C41 C41 C42 C42 C42 C42
   C43 C43 C43 C43 C44 C44 C45 C46 C46 C46 C47 C47 C48 C48 C48 C48
   C49 C49 C50 C50 C50 C50 C51 C51 C51 C51 C52 C52 C52 C52 C53 C53
   C53 C53 C54 C54 C54 C54 C55 C55 C55 C55 C56 C56 C56 C56 C57 C57
   C57 C57 C58 C58 C58 C59 C59 C59 C59 C60 C60 C61 C61 C61 C61 C62
   C62 C62 C62 C63 C63 C63 C63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44945
Unknown Error Count: 0

我看好像少了A12,A14 A15
显存位置图
看看是那个位置的显存有问题

3.耕升6600GT-PCI-E
故障现象:开机全花屏
没法测试。

网友:
第一片  你测量显卡上的  mos管  显存和主芯片供电的上管
第二片  显存全换吧  如果是三星的bc、bj12、14
第三篇测量显卡的 显存供电  外观有无掉件  ,核心有无虚焊

网友:
楼上的说的没错。如果有不懂的可以参照本版汇总贴那里有相关贴子

网友:
第一片  你测量显卡上的  mos管  显存和主芯片供电的上管
第二片  显存全换吧  如果是三星的bc、bj12、14
第三篇测量显卡的 显存供电  外观有无掉件  ,核心有无虚焊
引用 网友A:

第二片  显存是三星的BJ14,这样显存很差。其他的正在维修。

网友A:
第二片  显存是三星的BJ14,这样显存很差。其他的正在维修。
引用 网友B:

换掉吧

网友:
七彩虹-天行6600GT这块现在开机-12V正常了,但是显卡上的风扇不转,测量风扇两端的的电压一端是12V,另一端是8.9V,正常另一端应该是0V,测试对GND有745欧,正常应该是0欧,看了这个线路没看出是直接连GND的,难道是通向GPU里再接GND有点搞不懂了,测量电压感觉SQ9---T14N03的供电不太正常分别是10.4V,  11.64V,  8.36V,晶体的电压两端都是1.66V,估计是GPU内部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