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P4PE2

楼主(2009-06-25):
一块昂达P4PE2不开机,所有电压都正常,I/O换过还是不行,SB换过还是不行。就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楼主这样的提问方式,高手也无法帮助你。

网友:
发个图片看下,I/O是什么型号,桥是什么型号。

网友:
是不能触发还是触发了不亮啊~

网友:
李老师好啊。没想到在这里还能见到你的贴子 呵呵
我是你的学生呢,不知道你记得我不  我叫刘巨,前几天我给你修了块上真CPU 就没复位的板
什么都正常就是复位没有 后来你判断是南桥坏 还记得不

网友:
此板已搞定,是SB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