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00 128M花屏[已解决]

楼主(2009-06-25):
一杂牌128M 128位兰色卡,正反面各四颗显存,小花,GPU反面较烫手。用mats5和mats4.78都测试过,报错如下:
A16A17A18A19A20A21A22A23 A56A57A58A59A60A61A62A63
C16C17C18C19C20C21C22C23 C56C57C58C59C60C61C62C63
以前曾修过此类卡,应该是A区反面上面的那颗和A区正面下面的这一颗,换过均无效,报错还是一样,(定位应该没错,因为拆下A区反面下面的这一颗,报错增加了:A32-39,A48-55),目测没有掉件,BGA过GPU,会不会是GPU坏了,造成那么多报错.

PS:修复过程见#6

网友:
你的定位肯定对?

网友:
个人认为没有错,在换A区反面上面的一颗的时候,拆下这颗显存后没装上另一个显存时,测试结果中多了A00-A07

网友:
什么样的花屏呀,能发个图片不,和GPU显存边的排阴有关。全都打一遍。

网友:
报错有点怪

网友:
怀疑换上的显存没焊好,又重新加焊一次所有坏位显存,雪上加霜,又增加报错:A8-15 24-31 A32-39 40-47,即A区所有显存都有报错,C区还增加C40-47,看坏了那么多,准备放弃了,心又不甘,又把A区反面上面那颗重新换上TC40(原是是TC50),再测试发现少了A16-23,心喜,依次换掉每一个报错显存,每换一个测试一次,最终换上六个显存才终于OK。
还有一个发现:当C区靠右边一组的两个显存拆下任何一个显存均变为64M,不知其它显卡是不是也是这样?
A区正面:    反面
  31-24  23-16
  8-15   0-7

  55-48  63-56
  32-29  40-47
C区与A区对称

网友:
mx440 mx4000 拆掉64-95bit之间的任意一片  变成64bit
5200  5500 拆掉c32-c63之间的任意一片变64bit 同时拿掉c32-c63  a32-a63变32bit

根据该规律 修这些卡兹显存损坏的 开机  不能持续跑码的  问题卡

网友:
哈哈,不错。。不过在人为定位出现错误的时候是很容易走弯路的。不过你的任劲还是值得大家学习的。

网友:
呵呵  显卡显存全部坏光的  大有卡在
罪魁还是3※惹的祸

我休克了一批  镭姬杀手9550  三星颗粒 一周内 陆续返修3次搞定  平均每片不低于6个颗粒

还好不缺显存这玩意

网友(2010-04-08):
显卡这东西不好维修啊     多谢你的经验     MATS测试软件那里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