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70s6

楼主(2009-06-25):
一个飞利浦170s6不加电,拆开看了,开关有点接触不良。换了开关还是一样,量12v    5v都正常,
这个机器的mcu是  17s6v6p201  。驱动板上电压都很正常。是不是mcu坏了。

网友:
有的不一定是开关,可以是上下  ,菜单和退出,键子连电也是一样不开机。

网友:
好像修过这种情况  是微动的开关吧  我修过一个  就是把电源部分的开关信号那条线路 电容全换了  就好了

网友:
直接量所有按键的电压,不到3.3V的换掉,最好都换掉。飞利浦按键漏电的很常见

网友:
要能正常开关机必须具备一些基本条件.如驱动板待机各点电压正常.晶振工作正常.MCU本体正常.开关至MCU支路正常等.这些条件都是你要一个一个检查的.

网友:
驱动板上的个待机 电压都正常  mcu是wt61p4  , 就是不加电呀 ,有修过这个机器同样故障的吗?
我怀疑是mcu问题,现在没有这个东西,没法确定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