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390A

楼主(2009-06-25):
小弟有款联想昭阳E390A的机器,945的芯片组,触发后电流停在1.06,插不插内存电流都无变化,量了主要电压都正常,望哪位有经验的朋友可以指点一下,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
E390A是独显的  看北桥那块有问题吗    390的板子有点“变态”

网友:
回复 网友A:

北桥电压都正常,请问下这款板子怎么个变态法,能说下吗~~

网友:
测下内存槽DATA和CLK有无变化,如果有的话,就可以判断是内存或之后,如果没有变化,有可能是00了!

网友:
请问下这款机器有什么通病吗~~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台,现象一样的,正在加班检查。目前发现CPU没电压,1.8V只有0.64V

网友:
945机器的CPU供电是1.8V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