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小心把系统装到D盘拉 数据怎么恢复

楼主(2009-06-25):
小弟不小心把系统装到D盘拉 数据怎么恢复?
恢复

网友:
恢复的几率相当小

网友:
如果要D盘的数据那成功非常少了。。。。。

网友:
要看原来有多大容量数据 覆盖多少 应该还会恢复出来一部分

网友:
版主说的对,看看d盘被站了多少,把没站的拿出来就可以了,但是也不简单了

网友:
可能不得行哦 我都遇到个的

网友:
把系统装到D盘?GHOST 你把D盘作用了吗? 不明白你怎么装上去的啊除非是98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