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G-M3内存问题

楼主(2009-06-25):
精英945G-M3内存问题不插内存MOS输出1.8 插内存只有1.2V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谁帮忙看下

网友:
有电容漏电了把?

网友:
插内存与不插内存时。场管G极电压有无变化

网友:
不插内存G及好的 这个内存是双路供电的 开机插内存是3V转1.8V的待机是5V转1.8现在的问题是开机插上内存
3V变2V

网友:
晕死,都不知道哪个星球来的,越说越糊涂了,负载能力不够,PWM或MOS

网友:
对啊  换下旁边的电容  再看下管子是不是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