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GL板,RT9241+RT9602的U供电无VCORE

楼主(2009-06-25):
RT9241+RT9602的U供电,无VCORE,看了坛中关于RT9241的帖子,还是没修好,拿出来帮XD参看下。上的假负载,VID0~VID5除VID2是2.7v外其他为零。6脚COMP 5.2V,7脚FB为0V, 9脚DVD分压值1.55V,10脚SS为0V。隔离10脚单独接一个0.1U的电容后,开机瞬间SS有个电压很快降下来。PWM1,PWM2有波形输出, RT9602到两个驱动下管也有波,但到两个上管的只有很小的波动。换了升压二极管和两个1U的升压电容,还是一样。接下来不知怎么修了。

网友:
RT9241和RT9602也都换过了

网友:
关键点的电压基本正常
SS脚没有电压不一定是导致没有VCORE的原因
LZ换过场管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四个场管取下来测试功能正常。没有场管时,SS的电压5.2v, PWM1和PWM2都有波形, 在场管的4个G极也有正常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