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碟無法讀取

楼主(2009-06-25):
請問一下
筆記本專用的2.5吋硬碟
使用USB連接線裝上
在XP底下有看到USB裝置
但在我的電腦裡卻沒有找到該硬碟裝置
另一個硬碟是裝上USB轉接線後會有喀啦喀啦的聲音
這算不算是入門的維修呢?
該怎麼維修呢
謝謝

网友:
你这个不算入门级别的维修
本本盘的维修属于高手干的活

网友:
有喀啦喀啦的聲音是硬盘坏了,磁头敲打盘片的聲音

网友:
有異聲還能修復嗎

网友:
2.5吋硬碟維修
該學哪些基礎呢?
有什麼軟體可以搭配維修呢?

网友:
这不是一两句话说的清楚
如果LZ台式机硬盘都没有修过,那就别碰笔记本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