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不过内存,还是不过显卡

楼主(2009-06-25):
华硕 a7v600-x
检测卡跑c0-b2-d0-b2-04-85-95-9f
各处电压正常,排除过COME芯片,换过IO,加焊过CPU座,按过北桥,都无变化,但就是不亮机.到底是不过内存呢,还是没过显卡啊?
折腾一天了,没思路了.
请教各位师傅.到底是什么问题啊?给个思路.谢谢了

网友:
哦,对了,BIOS也刷过

网友:
北桥重做一下,如果还是不行,就是北桥的部分功能坏了

网友:
都要沉了,还是0回复,呵呵,自己给自己顶顶,哈哈哈.师傅们,请给点意见啊

网友:
挡内存还是挡显卡,判断很简单啊,把内存拿了,就知有没过内存还是显卡了

网友:
楼上的说的是啊,我怎么没想到呢?不过,听人说过,好象PCI-E的显卡的板,是先检测显卡然后才检测内存的把?我也不知道,还请高人解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