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W78E065A40PL的资料

楼主(2009-06-25):
联想17的 MCU型号是W78E065A40PL 在网上搜了很久也没有找到相关资料 如果哪位大师有资料请指教啊 多谢多谢了

网友:
没有你说的那么悬吧!

网友:
非常谢谢...............如果是中文的就更好了

网友:
要这有什么用啊?你是要里面的数据吧?你是什么机器?看我有没有你需要的数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你的观点,这种MCU易坏,一般只要换上写好程序的芯片就行了。

但是有个问题:一般人没有这个能力写这种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