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CUP周围开机特别热

楼主(2009-06-25):
一块845主板开机几秒钟之后CUP周边温度特别高,主板也能点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把风扇处理好就是了。

网友:
CPU温度过高 考虑换个酷冷至尊之类的风扇 腰包都鼓的话  可以换水冷的散热器 效果相当明显考虑到你的板子也就换个酷冷就够了

网友:
我客户也有个这样的主板478杂牌全新的 P4 2.8的 CPU 开机一段时间后 CPU周围相当热 风扇我换的新的 酷冷至尊
电源也换了 但是 不定时死机 至今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