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蓝T17显示器不显示灯直亮开关不起作用怎么修啊~!?

楼主(2009-06-25):
大侠们~! 新蓝17寸液晶显示器通电灯直亮,开关不起作用,不显示怎么修啊~!帮帮忙啊~!大侠们。

网友:
驱动板坏了,看下驱动板,如果修不了可以改通用驱动板

网友:
首先要确定按键是否完好,按键上是否有电压,按下按键电压是否变为低电平,否则就要修解码板或软件程序丢失

网友:
亮黄灯还是正常的灯,如果连主机亮正常灯,就是高压条了,不然就是驱动板了

网友:
开关还用你说是不是好的!~这都不知道搞什么维修~!  大哥灯一直是亮黄灯开关不起作用。  哪位大侠知道软件程序怎么刷不? 程序在哪找?

网友:
你这是驱动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