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SS-7810示波器!

楼主(2009-06-25):
买的时候2200元,现在1600出掉,换好的示波器了!无任何问题!QQ195322215联系

网友:
东西都卖了啊,BGA卖不卖

网友:
特点:
.DC-100MHz, 3CH, 8踪;
.高速自動設定功能
.全面電視訊號觸發, 提供場式及掃描線選擇
.最高靈敏度為2mV/div, 最高掃描時間為2ns/div
.採用16KV加速電壓CRT, 顯示更為清晰及光亮
.五位數字頻率計
.光標測量值/面板設定數字讀出功能
.可選擇CH3之靈敏度: 50mV, 100mV, 500mV/div
原装日本岩崎新款SS-7810示波器 带频率直读,性能佳,8成新.数字双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