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换hp2207TX 显卡

楼主(2009-06-25):
hp2207TX开机一长两段怀疑显卡虚焊,加焊后开机电源保护,只好换显卡淘宝淘了块显示芯片,嘿嘿,没机器用8205热风台焊接的,没想到一次成功,嘿嘿

cpu座不小心弄焦了,

网友:
2# 蓝涩的野鸽子

网友:
是显卡不是北桥,嘿嘿老有才了

网友: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网友:
这个是显卡与北桥的集成。
做着相当容易。出问题也只在一个月之内。30台内大概有一台能坚持好过来

网友:
楼主没有下加热做的??注一下以后的散热。。最好刷一下新的bios

网友:
jia有白 呵呵 BGA就是手感手工活

网友:
这个都能焊的上也真是NB了

网友:
真不是一般人啊!

网友:
散热一定要搞号!上好胶并清灰,否则会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