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负载3.3被拉低

楼主(2009-06-25):
一世纪之星铁甲勇士,触发后,当时故障是没有橙3.3V,发现这3.3是从一个场管40N03P的S极出来,我用一个7N06B代装上去,空载发现所有电压输出正常,接上主板只跑码到2A2B,再测电压,只见橙3.3V降到2.8V.这3.3V输出的电路简单,没有稳压管只经过一条像跳线有绝缘包住的,再一个10V电容,就没有其它旁路了.主板是好的,是什么原因拉低了电源这个3.3呢.难道是这个管代用不当???支招给我啊.

网友:
MOS 输出的 你找个大功率的管子啊 60N03 之类的 主板上一抓一大把啊,你装的这管子明显电流不够, 3.3V输出 最少也得18-20A

网友:
楼上的兄弟说的是,我试找下60N03换下.不过主板上的MOS管是贴片式的,电源上是直插式的,安装起来有难度哦.

网友:
7n60是 电流7A 耐压600V  60N03是电流60A 耐压30V  应该不能替换吧

网友:
这里要看的参数主要是电流。输出电压是3.3V,用耐压30V的管子完全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