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晒下自己的万用表

楼主(2009-06-25):
大家晒下自己的万用表

网友:
厉害,我就一个

网友:
我就一个187和一个2206

网友:
我的一个指针表,TY-960。这个表一定要买南京天宇的,其他厂子的质量不行。我还有一个其他厂子的,档位少,指针归位比南京的差很多,价钱还贵。

材料配套清单

一、元器件

1.电阻(单位:Ω)

R1 41k R2 84k R3 360k R4 1.8M R5 6.8M
R6 800k R7 150k R8 48k R9 3k R10 100Ω
R11 102Ω R12 10Ω R13 0.98Ω R14 19Ω R15 200Ω
R16 2.1k R17 31.6k R18 196k R19 48k R20 36k
R21 60Ω R22 10Ω R23 360Ω R24 4.6Ω R25 0.1Ω(分流器)
R27 24k R26 24k (R26/R27是帖片电阻)

2.电位器 WH1 12KΩ   WH2  500Ω     3. 保险丝夹2只       4.镀锡丝3根

5.二极管 D1-D6 IN4007(6只)  6.电容 C1 103   C2 10μf   C3 103    7.晶体管插6根

8.保险丝 1只(I=0.5A  R≤0.5Ω)         9. 导线5根         10.压敏电阻1只

11.线路板1块         12.蜂鸣器

二、塑料件

1. 面板+表头      2. 开关外旋钮       3.电刷内旋钮      4.电位器旋钮       5. 后盖+撑架

三、零件

1. 标牌1块     2. 1.5小电池夹2只     3. 1.5大电池夹1只     4. 9V电池夹2只     5. 输入插管4只

6.电刷1只      7. 弹簧1只     8. 钢珠1只     9. 后盖螺钉1只     10. 表棒1付     11.说明书1份

12.安装图1份     13.气泡袋1只      14.小盒1只

四、调试说明

在没有较试的情况下一步,可用数字万用表标准,方法如下:
焊好引线正端,数字表拨至20K档,红表棒接A点,黑表棒接表头负端,调可调电阻WH2,使显示值为2.5K(温度为20℃),调好后焊好表头负端。 只要装配没有错误,通过上述方法该表基本能校准。

网友:
历害,真历害!!!!

网友:
张老师的可以直接做成DIY了

很想试一下
上面的大板子好买吗

网友:
UT 33D 还有个是 天语 960 哈哈`~

网友:
呵呵 他还不知道有没有万用表呢 上面的都是PS出来的吧 PS技术不怎么地

网友:
ps 不等于没有,哈哈。我现在用的是前面三块表,后面的那些都是以前用的,都坏了,只能是观赏一下了。

网友:
这是我的
价值12.8的万用表

网友:
回复 网友A:

$10?

网友:
LZ做古董收藏的!除了烙铁其他要求不高!

网友:
胜利VC97 130入手的

网友:
我也来晒晒,这是我用的第三块表,前两块贡献很大,光荣牺牲,至今尸骨无存。

网友:
下面是最近2年新入手的表,原装的

网友:
我也来晒晒,这是我用的第三块表,前两块贡献很大,光荣牺牲,至今尸骨无存。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上去像被C4炸过了 呵呵

网友:
现在都用数字的啦,方便!]

网友:
79-3.。。。。。。。。。。。。。。

网友:
我用的是V97

网友:
兴昌506*1
MF-63*1
ME-5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