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PS-180KB-3A带不动大负载

楼主(2009-06-25):
今天早上来了一个朋友带了一台清华同方的机子,说是自动关机,最后查到是电源问题,最给你换了一个长城的电源,那个换下来的台达就扔在我这儿了,我中午去用负载仪试了一下可以加电,于是清理了灰尘,上主板测试刚到桌面就自动断电了,于是换了MOS管,还是老样子。又测了电容都是好的,发现上15W(负载仪功率)可以,上主板就不行,主芯片是DNA1002A。

网友:
上电测了DNA1002A的电压, 轻载时电压和论谈上的数据一样,不上的时候1脚变成5V了。

网友:
就是看的那个贴子修的,不能上电的时候1脚就5V,其他地方都量了都是好的,不知道什么原因,等个半天也能上电但就是一会儿就不行了。

网友:
昨天去买了个UC3843B换上去,现在一上电,就断了。看来是故障变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