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CPU复位维修

楼主(2009-06-25):
主板型号:ESYS P4M800-775MV   南桥是VT8237R
拿到板的时候不跑CPU,上假负载量到CPU复位只有0.3V。
量主板供电正常,时钟正常,主复位正常(并正常进入北桥,北桥的复位一般会和AGP的复位相连,可以追线量)。北桥的各大工作条件基本正常(北桥周围的电阻无阻值变大,电容都有电压无漏电,时钟IC旁所有几十欧姆电阻都有电压)。量到这里,半小时已经过去了....我修板总是很慢。
照理说,北桥工作条件都正常,主复位也正常了,应该试更换北桥,不过能不动BGA总是先不动的。所以我们用的方法是打AD对地阻值来确定北桥内部有无空焊或短路。打北桥-内存,北桥-CPU,北桥-显卡,北桥-南桥的AD线。
不过前些天看到心在飞翔老大写的南桥引发无CPU复位的帖子,虽然他写的是INTEL芯片组的DMI信号不正常会导致无CPU复位,不过我修板的时候对帖子印象没那么深,只记得南桥引发的几率高。于是我就先查南桥外围的AD线阻值。
量网卡-南桥有2条短路,于是取下网卡,不短路了,网卡坏,不过仍然不跑CPU。
于是继续量,南桥-北桥,方BIOS,声卡,PCI,IDE,都量完了还是没发现什么问题。
刚想量北桥才想起还有一个南桥外围的设备没有量~~~~USB口!!!
随便量一下结果发现其他阻值都为600欧,有一条阻值为540欧,南桥短路了。(我发誓下次一定先量简单的USB,浪费好多时间,这就是经验呀。)
换完桥之后就好了,虽然不知道USB口短路为什么引起没有CPU复位,应该是南桥内部也有其他地方短路的关系。

网友:
好贴,现在南桥引起的复位还真多,我有几块板子也是没复位,看来要看下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