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L主板故障一例

楼主(2009-06-25):
每次进系统几分钟就关机,散热很正常,不知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教!

网友:
先用WINPE试一下不就知道

网友:
不接硬盘也一样几分钟关机

网友:
好好清理一下主板,,注意观察有没有什么无发热异常的!!!

网友:
排除显卡内存 硬盘再怀疑主板的问题 看看电容什么的股包没有

网友:
换一个不是CPU风扇,I/O试试

网友:
一个一个排除呗!

网友:
我估计是主板问题
但不知从何下手

网友:
电源换过没有?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一试...

网友:
裸机 开也是着样吗

网友:
电源.裸机都试过

网友:
我有个ASUS的板同样的问题.先前是内存供电坏了,修好后就和楼主的板一样的现象!

网友:
散热不良,清理灰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