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擎K7主板当66

楼主(2009-06-25):
板子是华擎K7VT4A PRO,VIA的芯片组,从DD到66停止,BIOS和运行灯亮,测供电除内存2.75V感觉偏高换LM358后正常,别的供电都正常,复位,时钟正常。BIOS原来是1.3,在网上下了1.3和1.6的刷了还是档66,下一步不知该怎么整了,还请师傅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66  如果过了显卡代码。一般就是键盘了。查查键盘的供电吧!

网友:
月饼老师经验丰富,果然是PS2和USB供电很低,阻值变大,直接飞一根5V线,一路顺利跑完码. 诚挚地说一声谢谢。

网友(2009-07-27):
月餅就是月餅,鍵盤一般沒多少人會考慮吧.

网友:
键盘问题的解很多人都不注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