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今天遇到一个SONY64G的U盘。接在电脑上显示正常

楼主(2009-06-25):
今天遇到一个SONY64G的U盘。接在电脑上显示正常,,但是在我的电脑里没有盘符,是软件件的问题还是晶振的,谢谢大家帮忙
电脑

网友:
主控坏了吧

网友:
在磁盘管理里面有没有这个盘?

网友:
在磁盘管理里面有没有这个盘?
,,,,也看不到这个盘符。

网友:
你把U盘拆开把上面的芯片都加焊一遍试试,注意不要有连焊的地方

网友:
加焊主芯片 不成直接换晶振

网友:
扩容得U盘, 固件量产后的容量很小

网友:
去设备管理器扫描一下看看,
不行试试USBOOT这个软件。

网友:
是有型号没容量吗?U盘小东西容易摔坏晶振,换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