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内存掉电

楼主(2009-06-25):
清华紫光的机子,不上内存不掉电,上内存进到快要进系统时掉电
掉电后电压全无,CPU附近的电容对地阻值只有38,内存旁边的电容也是38 ,请问正常吗?

网友:
测内存电压

网友:
内存电压偏低所致,更换与内存电压有关的电路,如MOS管,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谢谢各位,已修好,加焊了isl6225ca,就好了,不过对地阻值这么低,我还是没明白附上isl6225ca。PDF ,我不知道这个是干嘛的,不过好像是和DDR有关的

网友:
给内存及桥供电的芯片

网友:
哦。CPU供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