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pl-x主板无法识别pci网卡

楼主(2009-06-25):
华硕p5gpl-x主板无法识别pic网卡
主板在为开机的情况下通过路由器被雷击。路由器烧毁。主板集成网卡无法使用。更换pci网卡无法识别。只检测到是pci设备。安装pci网卡驱动没用。重启后还是无法识别设备。
主板能正常使用就是网卡用不了。PCI插槽都试过了一样.

网友:
确认下线路,桥坏了吧

网友:
USB的可用吗?

网友:
碰到过,吹下网卡芯片就可以了,不知你这块有没有这么幸运.

网友:
支持他的说法。是由于网卡内部短路导致PCI总线出问题了。南桥坏的少。一般把网卡下了就能用PCI的了。

网友:
把网卡铲下

网友:
不用考虑了吧,直接换南桥吧

网友:
先把网卡拆掉,不行的话再换南桥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看你这板应该可以直接售后吧,赶紧返修吧!

网友:
以前试过·
换了网卡芯片·呵呵
·

网友:
换网卡芯片看行不 如果还不行应该是SB了

网友:
USB可以用。正在考虑送修还是用USB网卡.

网友:
如果拆下网卡和电路测PCI阻值应该一样,如果不同说明桥有问题

网友:
先摘了板一的网卡芯片一吧!

网友:
先把网卡芯片摘了,看能不能用,在不行换南桥芯片

网友:
在保就做保,否则就用USB。

网友:
先把集成的网卡芯片下了   如果不行的话
我为你默哀 SB坏了
还是先测试下 SB周围的贴片电容  用二极管档测试下 看是不是通了
通了就是桥坏了

网友:
感谢各位。板故障已经排除。
吹掉网卡芯片和供电。PIC设备识别OK。

网友:
先把板载网卡取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