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510N 中华映管(CPT)的屏 MCU程序是哪个

楼主(2009-06-25):
有两个 9660 223B
对应 cpt 和 HSD 的屏

三星不厚道 当时2000多的 还是台湾屏

网友:
求助各位大侠

MCU上面的纸掉了 只好看屏 不知版本的对应关系
CPT的屏 MCU是不是刷9660?

网友:
CPT对应的是9660,HSD对应的是228B     其实也可以看驱动板料号确定的,给你个表参考一下:

网友:
感谢大侠 确实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