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300 开机无反应,南桥发热

楼主(2009-06-25):
dell x300 开机无反应,南桥发热, 经查电路确认不是南桥坏,而是北桥Vcc_mch供电短路,更换北桥855gm后正常

网友:
你换南桥试试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真的假的,现在说换北桥,就换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问题IBM机器用82801DBM的机器长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