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星940NW 黑屏

楼主(2009-06-25):
三星  940 显示器  黑屏
测驱动板 无供电  15V  5.1V  抣无电压 桥堆 和大滤波以前的电路都是好的......  负载无短路
测电源IC  DH12   DM0465R     的6脚Vstr 电压250V     但表针不停的左右摆动  幅度大概10V左右     再测4脚(FB)反馈脚 电压只有0.8V   而且不稳定  不知道该怎么修了,请高手帮我分析一下!!!PCB 板  和电源IC的PDF 已经贴在下面了.谢谢!!

网友:
把电源IC和光耦换掉,再测下C104 D101 R103正不正常.

网友:
谢谢   明天早上去试试看  请问一下C104 D101 R103  这三个元件  是PCB 板的还是下面电路图上的?

网友:
这个电路看上去这么简洁.没有几个件.仔细检查会找出问题来的.

网友:
IC1的1脚有脉冲输出吗,可以示波器量一下,注意用隔离的220V测试!

网友:
根据楼主所述,估计是开关管或电源IC坏,且开关管坏的可能性大。因为没有输出所以就不着急查后面。IC输出有摆动就是基本正常了。开关管再工作次级就有电压。顺这个思路来。次级有电压后再查反馈回路了。这板子应该好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  可能没明白我的意思     驱动板没有供电     开机无任何反应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手头没有示波器       但是测过IC  1脚    电压 很稳定

网友:
那还是在电源板上,可以用厚膜代换一下看看。

网友:
别乱维修    先换电源厚膜块   保证电源开关管没软击穿   再一下二级管  一般问题不大

网友:
DM0465R的外围元件很少,先换光耦,不行就换DM0465R,准能好

网友:
问一下    电源厚模块指的是电源IC  吗  ?     准备先把DM0465R  换掉      再看看

网友:
对,三星用的基本上都是厚膜,就是电源IC和开关管集成在一个芯片里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报一下3 脚  4脚电压,这两个是关键。

通常VCC大于12V、4脚正常在0.5左右。

这是实测值,修好别忘记感谢我!

网友:
修电源么     细心点查就OK了啊

网友:
谢谢大家热心帮助!!!   三星940NW  故障已解决    更换DM0465R     6脚电压稳定在 300V   (换之前电压250V  不稳定)
3脚 稳定在10V  (换之前电压也是不稳定)    4脚电压  0.5V   谢谢大家指导才有点维修思路 !!

还有点不明白    这个DM0465R    这个IC  我怎么去判断它的好坏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