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IBMT43电源的疑问???

楼主(2009-06-26):
我的IBMT43现在用电源适配器连上,可本本不通电!!!我用万用表测过有电压!!!用电池就有电!!!就电源适配器连上没有用!!!这是怎么回事???是电源适配器问题还是本本的问题???
电池

网友:
你不是做维修的吧!
接上不通电.如果电源指示灯没有亮的话.看看是不是电源头坏了啊!

网友:
恩!!!是我自己用的!!!电源指示灯没有亮!!!电源头没有明显坏的痕迹!!!

网友:
我现在想确认的是电源适配器的问题,还是本本的排线出问题了!!!

网友:
到专业的地方叫人帮你判断吧!

网友:
不是搞维修的也在这里混???晕车

网友:
是不是适配器坏掉了,有电压没电流啊,适配器里变压器的磁芯坏了,就容易出现有电压没电流的情况,建议换个适配器试下。

网友:
呵呵,大哥,我认为我就够差劲的了,你比我还差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