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死也不跑码的T40

楼主(2009-06-26):
客户拿来就是不跑码.开机后电流定格在0.54A不动.第一感觉是CPU未工作.测量时钟晶振有波形,上CPU假负载测得CPU的核心电压.复位等各种信号正常.打阻值也没发现异常.接着刚脆换掉了北桥.不行.拆下显卡也不跑.还换了南桥.CPU供电.刷过BIOS.昨天用示波器测南桥晶振发现波形的电压幅度比正常机器的电压要小一半.请高手指点下这个波形的异常跟CPU不工作有没有必然的联系.谢谢!

网友:
T40不走码,一般都是北桥脱焊了。

网友:
都整成那样了  有没有换个cpu试试呢?    楼主真是高手 什么都做一遍

网友:
这年头,利润压到这么低,修一块板才多少钱?没必要这么费劲去整一块板吧~

网友:
楼主首先要确定你的桥是好的,然后确定你的桥做的没问题,我以前修过一台T40是显卡花屏,做完之后,不亮了,换了一块显卡还是不亮,电流跟楼主的差不多,后来把南桥取下来重做下,好了。

网友:
回3#:CPU换过的.
回4#:没办法.这边的生意难做.这块板还不到200元的利润
回5#:北桥是测试的.不能肯定100%是好了.但还未打算再换一只.想看看还有其它可能没.

网友:
先查查BIOS的片选是否为低电平。是否选中BIOS,LPC上是否有波形,如没有查PCI上是否有波形,HUBLINK总线是否正常,前端总线是否有问题。

网友:
BIOS的片选是第几脚? PCI上是第几脚?

网友:
后来没办法.再换了一只北桥后测试卡可以跑啦!BGA装上显卡插上内存开机测试卡跑25.应该可以了!谢谢各位!

网友:
RE: 搞死也不跑码的T40 已解决!

1# 凌土木

网友:
着样修本第一次见   你做BGA成功率是100%吗

网友:
又是北桥,跟我前天修的一样,HA17地址线问题,换了北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