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T58A万用表修复记

楼主(2009-06-26):
由于新到了两位学员,我们的工具明显紧张起来了。领导发下话来——要注意节俭,要注意修旧利废。
    我找出了一块别人弃之不用的优立德UT58A万用表,试了一下,的确有问题:有时按下电源开关后,会不显示显示;短路表笔,打到200欧姆挡,明显接触不良;蜂鸣挡不响。看样子问题不大,于是我决定立即解决它。我把解决的过程也记录下来了,还拍了图片,希望可以对大家在修万用表时有帮助。
1.打开后盖,拆下固定PCB的4颗螺丝。

2.按图示方向掰4个固定卡。

3.黄色帽的是电源开关。

4.有时按下电源开关后,会不显示显示是由于它使用日久,内部接触不好,这是UT58A的通病。这东西0.5元/个,更换之前要用记号笔做好标记。以前我曾搞错了常开/常闭触点,结果是按下开关是关闭电源,开关弹起是供电,刚好搞反了,所以要先做标记,搞清常开/常闭触点,再换。

5.拆下的旧件与新件的比较。

6.短路表笔,打到200欧姆挡,明显接触不良,是因为图6的插接件使用时间长了之后变大了,松了,要用钳子捏一下。

7.蜂鸣挡不响,在我修过的万用表中这还是头一次。图7里后盖的压电陶瓷片是发声元件,要靠弹簧与PCB相连。我发现压电陶瓷片的银层氧化发黑,可能造成接触不良了。我试着用橡皮擦拭银层氧化的地方,结果擦得很干净。上好后盖,发声OK了。

8.除了上面的原因外,表笔插头变小也是一方面。我用螺丝刀把插头十字胀大,200欧姆挡短路测试电阻经测试只有0.3欧姆,合乎要求了。

9.由于我们总是测很小的元件,原来的表笔尖太粗了,不行。我用小平锉将表笔尖修整了一下,这下得心应手了。

 会员1526202300鑫豆2023-11-9 14:12

网友:
你没看过那个拨盘下面有没有污垢和痒化啊。有时用久了,下面的铜盘会掉铜屑造成换档不准确。拆都拆到这份上了,就顺便拆开拨盘把下面也清理了效果会更好哦。

网友:
电源开关滴一滴酒精洗洗就可

网友:
开关如果没有接触不良的问题,最好别拆。我拆过N块9205万用表开关,多次发生拆开后掉弹簧、钢珠的事。

网友:
UT可以拆的,里面就三个铜片,记住位置就可。另外在上面涂点绝缘硅胶。

网友:
UT的UT58A、39A电阻挡做得很好,就我们用的几块看,经长时间使用还没有发现接触不好的。200欧挡接触不好是国产表普遍存在的问题,之前只见深圳滨江的9205的200欧挡接触良好,可惜后来想买都买不到了,没想到UT58A、39A这样的低端表解决得也不错。
11年前我在台湾人的公司干时,我们用的台湾万用表200欧挡接触非常好,但那是以开关紧得很难掰为代价换来的。

网友:
解决200欧挡接触问题,主要看PCB板的镀金层的厚度,因为金是不氧化的。UT的我用的多,60D、70D感觉这方面做的很不怎么样。工艺问题,PCB板根本没镀金,FLUKE镀金层做的好,所以别人稳定,但是价格也高。

网友:
牛屎芯啊牛屎芯!!!

网友(2009-07-30):
宇光大侠不是吧,这么牛的人还给别人打工啊,咂不自己开店干呢,真是看不到前途啊,对于我们这样的新手来说。

网友:
也自己做过,但因费力劳神而失败。总结一下:我自己作为一个技术人员还可以,做商人不行。搞维修也是商业行为,所谓在商言商,以我技术人员的性格去做商人失败就难理解了。现在性格比以前好了不少,不过还要磨练。
另外懂技术不是坏事,要知道你自己的优点,充分发挥它。人在35岁前可以靠冲劲,35岁之后更多的是性格决定命运,智商、情商缺一不可。
兴许哪天我觉得自己可以可以胜任商人了,那我还会自己干。

网友(2009-11-09):
我一直用的就是UT58A,好几年了,也只是简单的清理,一直用得挺好的。

网友:
看到楼主的图,想起曾在优利德公司上班的时光!

网友:
才知道原来我们这里还有万用表专家,谢谢楼上,希望今后能多指点一下大家。

网友:
台系的表,轮盘都是比较紧的,我用过几块,是这样子

网友(2015-08-13):
我没用过FLUK这样高端的表,用过胜利和优利德的,觉得目前在用的UT890C+挺好用的,反应快,功能全,而且也挺精度也不错,比胜利的好用。UT39A我也用过,觉得表虽便宜,但也挺好用的,起码精度还算不错,只是那蜂鸣器比较差点。

网友:
我的万用表就是接触电阻太大了。这就打开看看

网友(2015-09-14):
難怪我用過好多個台製表都很緊,而用過陸製表後覺得很鬆比較好轉

网友:
是哦,我的VC890D就是拆了之后掉了一弹片,搞到我还以为哪里坏了,搞了老半天才发现原来只是掉了一弹片

网友A:
我想问一下,万用表没有保险管,说明什么?

网友:
学习了
话说这个表开关哪里买的
图片那么清楚的 单反拍的吧 还是什么手机拍的

网友:
宇光版主发帖总是说的这么有条理而且很清晰,小白们看了容易明白,高手看了容易提高。如他自己所说,真正的技术人一个。

网友(2015-10-16):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一下,万用表没有保险管,说明什么?
保险管是针对电流档位而设计的,如果保险管损坏 的话,蜂鸣挡位也不会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