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加电无显,在线等!

楼主(2009-06-26):
旭日150,加焊3205后,短时间内有显示,关机一段时间后或第二天开机加电无显。同时无显状态下按开关关不了机。须下电池。如果接上外接电源,关机状态下充电电流有近3A左右,请高手们指点。

网友:
看各电压正常吗 ?

网友:
不知在哪些点测量?

网友:
把3205拆下来,重新焊一遍

网友:
测电感呀  顺便测CPU电压正常吗    不行换个3205试试

网友:
正在修一台150,加焊过3205可开机,但不稳定.看来要吹下来重新焊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