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修好过LG F702B鱼尾纹故障!!!

楼主(2009-06-26):
一台702B开机鱼尾纹,打开一看没人动过,信号接地线连接没问题,不知如何下手,请高手赐教,谢谢
信号

网友:
高手请援助,谢谢

网友:
你说的是不是摩尔纹呀,如果是那就可以调整的 如果不是那可能是电源滤波不好吧

网友:
断开信号线.看无信号提示这个菜单上是否有这种干扰现象.

网友:
我说的鱼尾纹是在文字后面,就像激荡的水纹,以前信号线接地没接好有过这现象。 昨天无意中用力按了一下尾板就没有了,打开一看原来是尾板大面积虚焊,造成这现象的应该是视放输出块虚焊所致。希望对大家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