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出现亮线 用手掰消失 松手后又出现 请高人指点

楼主(2009-06-26):
如题

对了亮线是竖线  在屏幕右侧

右侧会出现横的花屏  掰弄一下能消失

网友:
也给个图吧···
看图明了·啊 ··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屏上端的模块与屏之间的软排线脱开了,要找专业修屏的公司维修

网友:
就是屏坏了吗?你没有看过解剖过的 屏吗?平后面有好多小针脚,很精密的。一般没有人修,直接换屏吧!

网友:
屏的现象就是这样  其他还好    没见过解剖的屏.....   难道只能换屏了~~~~

网友:
什么型号有的是可以修的

网友:
你说的这种现象是软屏线有虚焊,懒人办法慢慢找出虚焊处用电工胶带粘住,再不行用显微镜再是哪儿虚焊

网友:
自己拆下看看,是不是像上面说的.只要屏没坏.屏线坏了可以试着找一下,是哪坏了.
看可以维修不.  不过屏线布的很密!

网友:
用个烫斗,加声长铁,热下就行了!

网友:
把AB壳拆出来,在弄明白是哪儿出了问题

网友:
你先自己看一下     是不是屏纸上不干净  还是屏纸有问题     你可能没有看个   电脑感你打开了就知道

网友:
都是高手555555555

网友:
用个烫斗,加声长铁,热下就行了!
引用 网友A:

你试过没有啊!~

用到这个。真是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