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上面的贴片电容

楼主(2009-06-26):
一块ONDA NF4S主板,754针.南北集成,开机跑f0,有复位.量了下电压,正常.每次遇到这样问题都开始头痛,在网上随便找了个bios刷去,开机还是跑f0,再到官网找给初始版本的还是不行,看了下io w83627hg-aw,找了个w83627hf-aw换上去,还是老样子,店里面没有754的假负载,又压了桥.cpu.开机还是f0,目前只有这个级别,搞不定问题,刚想放弃.看了看桥有点烫,取下散热片.二极档量了下桥上面的电容,对地阻值85左右,只有右下角的一个电容对地,通常这样的话,我一般都认为桥坏了.最近板比较少.闲着没事,遂把那个电容卸了,通电.开机跑44,过了几秒跑c1,刚激动,上了喇叭无报警,还是不行.急急找了个坏桥上的电容换上去,ok.上cpu,内存,显卡一路跑下去.问题解决.

网友:
再问个问题,桥上面的电容具体有什么作用,滤波吗

网友:
桥附近一般就是电源滤波用的

网友:
这个维修经检有用,,没有遇到过

网友:
上面的电容是做滤波用的

网友:
测北桥上的电容.有三个电容是1欧.可以判断是桥的问题吗?测北桥背面的电容.有个电容通的.北桥OVER?

网友:
上面的  北桥电容一个通的虚焊的多   三个通桥无生还希望了

网友:
不错这个问题,还没有遇到过,一般短路都是桥坏了

网友:
LZ说的是北桥吗?    不知道那个电容LZ是怎么量的 ?

网友:
真是强啊,以后我量到此类板子短路我就换电容先了,不行再换桥。

网友:
向楼主学习了。以后碰到南北桥集成的板子下回我也这样试试看。因为其中一个电容对地短路了,所以也导置南北桥集成短路。学习了,以前还真没有试过北桥上的电容。

网友:
这个有点不可思议,桥上的那个小电容可靠性应该很好,而且工作电压很低,也会击穿短路啊,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不太正常 电容漏电吗 即使这样拆掉电容也应该跑码的啊

网友:
是电容短路了吧

网友:
拆了电容跑码c1无报警,上电容后跑c1有报警,这个我测试过。

网友(2009-07-28):
是的吗 修的多了什么都能遇到

网友:
牛            继续探索             这招一定要学好

网友:
还真没有试过换北桥上的电容呢!!一直以为吹不下来的

网友(2009-11-29):
桥上的电容也会坏!见识到了!

网友:
楼主的经验值得借鉴

网友:
不太可信。
楼主的板会返修。

网友:
桥上的电容的对地阻值是多少啊  超过3个  桥就坏了啊  以后俺也换换试试  万一好个  那就赚了  谢谢楼主

网友:
经验是最宝贵的好好学

网友:
桥下面的滤波电容击穿了,没有算完全击穿,这样就相当于北桥里面短路了!楼主,真佩服你,这也能发现!你太有才了!

网友:
我碰到一块同样问题的板子,跑F0,放弃了没BGA焊台换不了北桥,一会儿试试,谢谢楼主的经验

网友(2010-01-04):
回复 网友A:
饼哥你不要不信,此板修复到现在都没有返修,当然那时候修的板,思路相当的水,现在想起来都有点好笑!

网友:
估计就是桥虚焊了,巧合而已,桥上的贴片电容的选料比某某笔记本代工厂的选料严格N多倍,目前没见过坏的。
再说了,桥的主供电那一路的对地阻值8欧姆再正常不过了

网友:
是有点不可思议

网友:
还真没想过这个地方的电容也能换,学习了